关于NMOS管的一个驱动电路,引起地线抖动得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3-30):
这个有点假~~
不可能吧,电流很大?

楼主:
我也搞不清楚哪出现问题啦
我就555提供的方波信号给这个电路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626可以输出较大电流,如果你的626输出端负载是容性或阻抗很低的话就会这样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626输出端把它空起来,就是不接到其他地方
那样
地线还有很大的抖动

网友C:
什么叫地线有抖动?你测量DG对大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示波器观察,探头负端接在电源附近的地上,然后正端接触MAX626附近的地
看到地线有2条线(电平变化时候产生的),幅值很大,有100MV以上

网友C:
在边沿的抖动是毛刺或尖峰状的吗?

网友D:
如果是尖峰状的,IC附近加去耦电容解决。
如果是电平状的,可能是IC电流过大,地线阻抗太大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过去好像就振荡,振荡幅值越来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尖峰状就是振荡那样子的吗?
电平状是什么样的?

网友E:
怎没有下文了?引起地线抖动的原因是什么呢?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F:
MOS管串个磁珠到地试试``

楼主:
我有试过把输出引脚悬空起来
但幅值还没变化

网友G:
你的PCB可能有问题。将去耦电容跨接在3、6管脚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说的去耦电容加在那两端,这个和我电路里的VCC端加电容到地
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G:
我看不到你的PCB,所以就提了这个做法,如果你的PCB中,电容的电源和地距离IC的相应PIN就在其附近,那就不必做我说的那个小试验了。

网友H:
楼主,你可以看看你的555输出的波形处是不是波形就很差了哦。
也就是所你可以看下去掉626的情况下,是不是波形也是很差,哈哈。
555很猛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倒不会
我有查看过去掉MAX626后的波形
波动很小,大概在40MV以内

网友I:
我觉得有两点造成:1.是你的脉冲频率有问题:根据MAX626上的要求“上升或下降的时间要小于50ns".于DATA SHEET Page5.  2.INB应该接地,于DATA SHEET Page5有说明。

网友J:
你这个电路中输出端1000pF看不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用脚接地降低源电流
那么除了4脚要接地外还要哪些脚要接地的啊

网友K:
有可能是PCB布线太细。不过也对你的测量方法感到怀疑!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那部分输入的信号线和输出信号是比较细,但电源和底线比较粗
我想这个即使有影响也不应该影响地线波动到那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