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高手都进来吧

楼主(2010-03-30):
有个话题想讨论一下:什么是VFA (电压反馈运放)?什么是CFA(电流反馈运放)?另外电流反馈运放还要必要考虑它的输入偏至电压offset voltage吗?

网友A:
VFA和CFA是运放内部的差别。对用户来说使用方法都是相似的。

网友B:
电压反馈型运放(VFA)内部主要靠电压传输信息,通路中各环节的阻抗较大,RC因此也较大,故不太适应高速应用。
反之,电流反馈型运放(CFA)内部主要靠电流传输信息,通路中各环节的阻抗较小,RC因此也较小,故比较适应高速应用。

电流反馈型运放(CFA)的两个输入端是不对称的,其负输入端的输入阻抗较低(其实可以理解为是正输入端的电压跟随)。CFA是通过其负输入端的电流来控制放大器的输出,所以有点象是跨阻放大器(跨阻增益非常大)。对于CFA,通常会考虑其失调电流(针对负输入端)和失调电压(负端对正端的跟随误差)。

网友C:
这个不太懂啊

网友D:
V FB 放大器具有同相和反相输入端阻抗基本相同(均为高阻) , 噪声更低, 更好的直流特性, 增益带宽积为常数, 反馈电阻的取值比较自由等特点;
CFB 运算放大器则具有同相输入端为高阻抗, 反相输入端为低阻抗, 带宽不受增益的影响, 压摆率更快, 失真更低, 反馈电阻的取值有限制等特点。

网友E(2010-05-12):
CFA的两个输入端是不对称的,其负输入端的输入阻抗较低,CFA是通过其负输入端的电流来控制放大器的输出,所以有点象是跨阻放大器,对于CFA,通常会考虑其失调电流(针对负输入端)和失调电压(负端对正端的跟随误差)。

网友F:
简单来说电压放大运放是以电压作为输入和输出信号,当同向端和反相端输入有差值的电压时,电路动作,然后放大!但是在工作速度和频率响应等性能方面不能瞒住目前高速系统的要求,所以采用电流模拟技术设计了电流反馈运放。在运用时,无论引入什么形式的反馈,最终必须产生差值输入电流,经运放放大,故称之为CFA
它是以电流为输入信号,电压为输出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