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问题

楼主(2010-03-30):
如何在PCB(protel99se)中建立新的网络连接,

网友A:
楼主要做什么呢

楼主:
在画好的PCB中填一个焊盘,然后将这个焊盘与某器件的一个管脚连接,它们在网络表中并不存在,如何使它们具有电气意义的连接呢?

网友B:
双击焊盘,有选择NET的

网友C:
你想新建一个网络把!点网络编辑,命名新网络名称,再添加,你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网络了!

网友D:
先E后D建立网络

网友D:
先d后e创建网络

网友E:
我经常是修改网络表
在网络表中添加
然后重新装载
这个也许是苯办法
那位大侠有简便方法
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