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根据PWM的占空比转换不同的直流电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3-30):
理想情况下,占空比等于输出电压比输入电压

楼主:
我仿真过,与PWM的频率有关系,频率越大,输出的电平纹波越小,与RC参数也有关系,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关系式没?

网友B:
理论上输入压Ui*占空比*效率==等效输出电压,请问你的具体应用是什么了?还是存理论学习?

网友C(2010-10-27):
如果要求输出的直流电压精度很高,纹波电压+-1mV,在RC后面加个射极跟随器可以达到吗?不使用运放。

网友D:
好深奥

------------------------------用户言论/签名并不代表本站观点
title="网站建设"

网友E:
可以达到,只要截止频率足够低,不过响应时间就要更长了。

网友C:
响应时间长一点,对我的应用没什么影响,关键是能获得纯净的电压,改天搭个电路测试一下。谢LS: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