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过电流能力

楼主(2010-03-30):
请教各位大虾:一般电容的datasheet上都没有指出电容的允许电流大小,请问电流的允许流过电流的大小怎么得知?
附:现在做的电路电容上要流过的电流比较大Irms约5A。
谢谢!

网友A:
漏电流一般是电解电容的一个参数

网友B:
LZ想了解的是电容的最大充电电流承受能力,自已啃书去吧,少累哈,失陪了

楼主:
谢谢啊 我下下来好好看看

楼主:
你好,我想再请教一下你对安规电容的过电流能力有所了解嘛?

楼主:
能告知一下“电容失效后,不导致电击穿”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B:
其实你看下安规电容的测试和普通电容的测试就知道了,两者虽然都是电容但是是有区别的。

X电容跨接零线和火线之间,它的耐峰值脉冲电压比普通电容高,不会像普通电容那么容易被击穿。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不会短路产生火灾。

Y电容是连接零线和地线,以及火线和地线之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失效会导致触电危险。
Y电容除符合相应的电网电压耐压外,还要求这种电容器在电气和机械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极端恶劣环境条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Y电容的耐压性能对保护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X和Y电容还是会有失效的情况,最危险的就是短路情况。所以它们在内部都有特殊的设计,当短路出现时产生的能量会把短路位置炸开形成断路避免产生危险。    即把电容设计成开路失效模式.

楼主:
恩 谢谢了。
我知道一般的安规电容都是设计成漏电流比较小,我现在做的设计想把安规电容用在一个通过电流会比较大的场合,就您的了解,这个可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