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所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3-30):
在用pspice仿真时老是遇到这个问题点击确定后还是不能运行。请问如何解决,我的电路为

网友A:
超限了,元件选择也有待商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得明白点吗?

网友B:
输出对地接个电阻试试,出现这问题应该和程序对结果进行推算出了问题

网友C:
可以换一个运放试试,可能是这个运放模型有问题

网友D:
你的负电源不对  15就行了:)

楼主:
你的负电源不对  15就行了:)
引用 网友D:

可是072是可以接双电源的

楼主:
感谢6楼,去掉-15V还真的就可以了!

网友E:
输出应该接一个负载。

楼主:
其实你们都说错了。。。。是电源V1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