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和焊盘的间距一般设为多少

楼主(2010-03-30):
敷铜和元器件焊盘的间距一般设为多少比较合适
还有和电源线的间距是不是和元器件的间距设为一样啊
(双面板,大约跑几十兆的频率)

网友A:
都是defult set

网友B:
我一般设 20mil

网友C:
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间距大点好

网友D:
我做的多面板敷铜和焊盘间距是 0.15mm。做过几款双面板,双面板有普通工艺的(板厂工程能力给我的答复是0.3mm),但是如果用多面板的工艺做双面板也可以,但是价格贵。具体工程能力和相关的价格可以先问下板厂,然后改规则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