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仿真问题

楼主(2010-03-30):
这个MOS管放大电路的输出波形对不对?
为什么有直流分量?
谢谢!

网友A:
你自己示波器,AC,0,DC选的是DC,当然会显示直流分量。一般这个直流分量电压就你静态Q点时的参考电压。

网友B:
LS 没看到C2?
结点6接一个大电阻到地

楼主:
ls,哪有?你不会是说示波器吧?

网友C:
C2初态电荷为零。由于理想状态下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为无穷,所以C2平均电荷为零这个初态得以维持,故显现出直流电压成分(跟随C2的左端)。但若实际阻抗有限时(或接入地偏置),直流电压会过度到零。

网友D:
用叠加原理,直流分量B作用到Vo上为B,因为Multisim仿真设置中,C在t=0是电压为零,且由于RL为无穷大,所以t任意时刻,C都不会充电,所以B-Uc=B;
交流分量幅度也为A,因为C与无穷大的RL分压得到其本身。
所以,示波器看到原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