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空载时就不输出了

楼主(2010-03-30):
就这样一个buck的电路 50v 转40v  接上负载后在上电  电路工作正常,可要是空载上电,输出会先飙到三十几伏  然后马上下降 一直降到8伏左右 就不动了

我测过此时2103的输出   波形还是矩形波   只不过两个峰值变成了 8v和10v(10v是正常的悬浮驱动电压)
我估计是不是没接负载  所以续流二极管没有起到续流作用  这样的话  自举电容没有充电回路  所以最后 就无法驱动mos管了

还请各路大侠都帮我看看啊~~

网友A:
一般都不空载,输出端可以加个电阻串个LED,这样电路就工作了,还有输出指示

楼主:
我也想过  觉得没必要浪费这电   嗯  还是去试试看~

网友B:
空载高端驱动电源部分自举不起来.

楼主:
额 真是这样么  我刚刚去接了个指示灯  几毫安的电流  还是不行  只是下降的慢了些  但最后还是降到8v

唉~~

网友B:
不信可以测量一下那个1uF电容上的电压,空载的时候应该达不到芯片的工作电压值.
另外,1N4148用在这里有点危险.建议换成1A100V的肖特基.

楼主:
是啊  就是那个地方举不起来了啊
4148是手册上给的   而且我觉得100v的肖特基估计很难弄到吧

网友B:
实在需要空载的时候也能工作倒不难:
用一个MOS并在续流二极管上,再同步驱动,这样就能使上管的驱动部分在每个周期都能充上电了.
只是这样空载功耗会比较大.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增加输出假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你这方法很靠谱   就是增加一个mos  感觉很浪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假负载~~不懂~
就是自己加一个负载么    那又太费电了~~

网友D:
输出端最好并上旁路电容,以免输出杂波尖峰造成IR2103毁坏。

楼主:
前来汇报成果,加上下管后,可以空载了~

网友B:
估计跟没改前能让它空载工作加的假负载功耗差不多。

楼主:
我觉得还好啊,mos一点都不热~~加个负载会热

网友B:
一般同步整流方式的空载功耗都会大些的。

网友E:
在老式的开关电源里是不允许空载的,要加一个电阻,消耗维持电流。

网友F:
没加下管前你的自举回路阻抗很高
加下管后自举回路就成低阻回路了。
这也是这类自举电路对最低占空比有一定限制的原因

网友G(2011-02-15):
空载高端驱动电源部分自举不起来.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呢?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H:
空载时,占空比极小,甚至跳周期,而自举电容的容量都不大,很难保证自举电压的维持

网友G:
哦,谢谢!
19楼说的“没加下管前你的自举回路阻抗很高
加下管后自举回路就成低阻回路了。
这也是这类自举电路对最低占空比有一定限制的原因”
这也是个原因吧?
而st.you 在8楼说的“实在需要空载的时候也能工作倒不难:
用一个MOS并在续流二极管上,再同步驱动,这样就能使上管的驱动部分在每个周期都能充上电了.
只是这样空载功耗会比较大.”
似乎是针对19楼这个原因的解决办法,我不理解当如8楼那样加了MOSFET之后,两个管子同步驱动同时开通,那输入电流不就通过两个MOSFET短路了吗?

网友G:
蚂蚁还有一点我糊涂了
自举电容是在IC输出低电平时充电,输出高电平时放点的呀,二你说的

“空载时,占空比极小,甚至跳周期,而自举电容的容量都不大,很难保证自举电压的维持”

是不是反啦?

网友H:
自举电容要充电,一定要等MOSFET的源级电位接接0V, 这个情况只有在MOSFET导通后再截止后的一小断时间内才出现

网友I:
哦,谢谢!
19楼说的“没加下管前你的自举回路阻抗很高
加下管后自举回路就成低阻回路了。
这也是这类自举电路对最低占空比有一定限制的原因”
这也是个原因吧?
而st.you 在8楼说的“实在需要空载的时候也能工作倒 ...
引用 网友G:
同步就是等上管关了才开。
这样改比接电阻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