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 刷机线作用?

楼主(2010-03-30):
USB转TTL 刷机线是用来做电平转换的吗?这样就不用max232了,对吗?它为什么叫刷机线,刷机好像是手机刷机,更改手机原有内容的?我搞不懂USB转TTL 的作用了?

网友A:
里面是一片USB-URT的桥片而已,用这种方案当然无需什么MAX232了,至于叫刷机线是外行的称法,应该叫做USB转串口线或简称USB串口线,用途可远不止什么“刷机”。典型方案可见CP2101、CP2102等,具体见器件手册。

网友B:
你把手机看成个单片机,刷机线是根串口线就对了,  可以对单片机烧程序,传数据.

现在串口刷机太少了吧...如今都USB: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