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电路要在电源网络或地线上加磁珠(ferrite bead)?

楼主(2010-03-30):
(无正文)

网友A:
那“磁珠”相当于1/2匝电感(磁介质为铁氧体),起到高频虑波的作用(其实通过铁氧体的损耗还能吸收部分高频能谱,较少反射)。至于阻抗,那和频率有关。具体选择看相关产品手册。

网友B:
同意楼上,磁珠起到高频滤波作用,你没见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进笔记本的时候,导线上有个圆柱状的东西吗,作用和磁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