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747 data sheet 里的一段话,理解不深

楼主:
MAX4747 data sheet 里的一段话,不是特别明白;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对rail to rail 理解不深,高手解释一下。
The MAX4747–MAX4750 are TTL compatible when powered from a single +3V supply. When powered from other supply voltages, the logic inputs should be driven rail-to-rail. For example, with a +11V supply, IN_ should
be driven low to 0V and high to 11V. With a +3.3V supply, IN_ should be driven low to 0V and high to 3.3V. Driving IN_ rail-to-rail minimizes power consumption.

网友A(2010-03-30):
rail-to-rail(轨对轨),即要求输入的逻辑信号必须是满电源量程的——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Vcc(如11V)。

网友B:
LS好像描述错了吧. rail-to-rail(轨对轨),即要求输入的逻辑信号必须是满电源量程的——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Vcc(如11V)。

应该指器件的输入最低可以到0V. 最高可以到VCC. 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如果超过了. 就会有问题.

楼主:
rail-to-rail(轨对轨),即要求输入的逻辑信号必须是满电源量程的——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Vcc(如11V)。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如果V+为11V,那么逻辑信号的范围就必须为0~11V了?以MAX4747为例,如果逻辑信号的幅值太小,会不会导致无法驱动模拟开关?

网友C:
同意各位楼上的朋友所说,楼主,你是使用的,人家手册上都说的很明白了,这样使用是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功耗,你照着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