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封装需要画得很精准么?

楼主(2010-03-30):
现在在弄个有SD卡的板子,到市场找了2个卡座。发现除了9PIN信号能对得上,固定位都对不上。网上也找了些SD卡座的资料看。。发现卡座的固定位差异也很大。。

网友A:
如果是实验室里拿来玩的就不用那么精确,但是批量生产跑SMT就会有问题,固定位也要准的

网友B:
任何情况下,PCB中的器件封装都必须精确(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如果是非标的,按实物或样本自己建一个非标库。

楼主:
先打一板 先。。有问题再改。。O(∩_∩)O~

网友C:
经验之谈是:先看看现在共用的比较多的卡座,然后对着datasheet,做规则文件,必须很精准的。还有一点比较有用的就是,在做封装的时候尽量通过一些修改PAD 大小和位置来兼容一些其他的卡座。这样选择性比较大,不会买不到料。成本更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