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上电串口发送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30):
STM32 上电串口默认发送0是怎么回事,没发送0

网友A:
似乎跟对STM32 串口的TX脚初始化有关。

网友B:
STM32 上电串口默认发送0是怎么回事,没发送0
引用 楼主:

STM32不可能上电后串口默认发送任何东西,一定是你的初始化程序有问题。

楼主:
#include"main.h"

void Sys_init(void)
{
        //RCC_Configuration()        ;         /*时钟设置                        */
        //NVIC_Configuration();        /*潜入中断向量设置        */
                /*端口设置                        */
        //UART4_Configuration();        /*串口4设置                        */
        //UART5_Configuration();        /*串口5设置                        */
        //GPIO_Configuration();
        //TIM1_Configuration();
        //TIM8_Configuration(0);        /*定时器8设置                */
}
int main(void)
{

        //Sys_init();        //系统初始化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3); //驱动器低电平DIR顺时针转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4);//驱动器高电平 FREE
           //TIM_Cmd(TIM1, ENABLE); //开定时器1
        while(1)
          {

        }
}
不做任何初始化

楼主:
不做任何初始化,上电了几次都这样

十多年了,大哥解决问题了吗,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

网友B:
请用示波器测量一下STM32的TX引脚的电平,非常怀疑这个问题是由于你的电路板上的其他器件引起的,比如RS232转换芯片。

STM32的I/O引脚在复位后是高阻状态,不可能被识别为0,除非芯片损坏。

网友C:
如果不是初始化问题,很可能就是硬件问题导致的

网友D:
应该是硬件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E: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F(2013-04-15):
无论这么设置USart,上电后都会发送一个无效字符,这个是STATUS寄存器的上电初始值有问题造成的,Usart的发送数据寄存器有一个缓冲移位寄存器。并且发送有两个状态,一个是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一个是移位寄存器发送完成。上电后Usart的状态寄存器的发送完成位为0,造成了上电以后会始终会有一个值被发送,这个值就是发送移位寄存器中的值,而这个值有时候是0X00有时候是0XFE 。
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初始化的时候先初始化Usart,然后再配置Usart的GPIO位,就可以避免Usart上电发送一个无效字符的问题。
还有一种可能性,在上电后至端口初始化,STM32的I/O端口处于高阻状态,有些RS232转换芯片在输入端为高阻时,可能会输出0,从而造成接收端收到0,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种现象;这时只需要在STM32的TX端加一个上拉电阻就可以解决。
一般这种问题使用示波器可以很容易地检测出来。
ps:我刚遇到这个问题,我写usart顺序对了,硬件那个没试,明天试下,以上是网上别人的帖子,我转来,你试试吧

网友G:
这个问题的关键的是使用的那一款RS232芯片。某些公司的RS232芯片上电时TX引脚上出现一个类似数据为0的信号。感觉好像处于复位状态似的。用示波器可以抓到的

网友H:
串口通信中常有的事。
用232转485模块上电时经常遇到,用做个协议过滤掉它。

网友I(2013-10-12):
小弟的板子遇到了一个掉电串口发送00的现象 搞了半天也没解决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J:
    10楼说的对,先初始化USART寄存器,等过了一个字符的发送时间再,再初始化TX引脚。
    ST的参考手册上说明。
    每次执行TX使能的时候,会发送一个无效字符0x00.

网友K(2014-03-28):
到底是个什么原因?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L:
说明你程序有错误,而不能跳到启动。

网友M(2014-11-06):
引用 网友J:
10楼说的对,先初始化USART寄存器,等过了一个字符的发送时间再,再初始化TX引脚。
    ST的参考手册上 ...

哪个手册 帅哥

网友N:
10楼和14楼的说的很对啊

网友O:
硬件造成的与芯片无关

网友P(2018-01-05):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延时配置不行啊。

网友Q(2020-06-30):
引用 网友F:
无论这么设置USart,上电后都会发送一个无效字符,这个是STATUS寄存器的上电初始值有问题造成的,Usart的发 ...

试过都不行,还是会自动发0x00

网友Q: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1(u32 bound){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串口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memset( &HostTxRxData, 0, sizeof(HostTxRxData));
        //USART_ClearFlag( USART1, USART_IT_TC );

}

我是这样配置的一样不行

网友R:
发就发了呗,如果因为接收了这个0而导致程序异常,那只能说这个程序写得太烂了。

网友S(2023-02-02):
是不是在串口上连接了什么负载

网友T:
上电时状态不太稳定造成的,解决办法是程序开始加一个几十毫秒的延时。

网友U:
初始化程序有问题。

网友V:
上电初始值有问题

网友W:
这种情况肯定是你的软件问题了

网友X:
串口助手的波特率和单片机设置的是否一致?

网友Y:
串口波特率和晶振计算的是否准确?

网友Z:
确实有这个问题,好像很多开发板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A:
引用 网友J:
10楼说的对,先初始化USART寄存器,等过了一个字符的发送时间再,再初始化TX引脚。
    ST的参考手册上 ...

下回试试,之前都忽略了这个0数据了。

网友AB:
软件问题,抓波形好像能抓到这个0数据。

网友AC:
那是起始位,每次用串口通讯时都会这样先发送‘0’

网友AD:
应该是你发送端口和一个高电平电源短路了。

网友AE:
应该是硬件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AF:
应该是你硬件的问题

网友AG:
接收端是浮空,发送端是复用推挽输出了吧。

网友AH:
上电瞬间,电平的变化导致的

网友AI:
低为start bit, 高为stop bit,另一端的串口误认为这是一次串口传输,又由于TX一直保持低到串口初始化,所以数据被识别为0x00

网友AJ:
上电过程中,如果电压有抖动,就会造成串口输出类似有数据,这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