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面试题目求解

楼主(2010-03-30):
用运放搭一个二阶微分电路.........  当时我就蒙了。我只会用一个运放搭个一阶微分电路啊。求解!

网友A:
…………二阶就是两个一阶微分电路  小弟不才

网友B:
一阶微分G(s)=Ts
二阶微分G(s)=Ts^2,比一阶多个s,多个电感Ls就行了.
这种题目面试就看有没有做过,没做过相关的短时间反应不过来正常.

楼主:
能给个电路么?

网友C:
我觉得就是2个一阶微分的串联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