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
如图,我重复按下图中任一键,IC的输出端的灯就会轮流亮灭(IC的三个输出端在没有按下按键的情况下,是由内部上拉电阻拉高的),但是现在遇上一问题。
在我还没有按下按键时,IC的三个输出应该为高,PNP三极管不会导通,但是现在却是集电极有电压了,如果把图中的三极管集电极电阻断开,则集电极没有电压,这种现象不知各位能不能帮手解答一下?

网友A(2010-03-30):
电压是多少?

楼主:
我交流220经阻容降压后通过5.1V的稳压管,为IC及三极管供电,不过,LAMP还是交流220V.

网友B:
PNP 集电极的电压?
LZ的双向可控硅怎么触发?

网友C:
三极管集电极有电压,完全正常。
双向晶闸管的门极到A1不是理想PN结,电阻并不大,拆下来用万用表量量便知。

楼主:
多谢各位回覆!
多已经改了电路了,直接IC输出接可控硅。

网友D:
这样的电路应该隔离。

网友E:
三极管都不用?
不加隔离?

多谢各位回覆!
多已经改了电路了,直接IC输出接可控硅。
引用 楼主:

网友(2010-06-07):
本人正在学习可控硅,请问你能否再上你改过的电路是怎样的,感觉你的电路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