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0中断的问题,基本上就没人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楼主(2010-03-30):
在里边看了一下,发言的基本上是没有把I/0中断的问题解决得了,还请哪位高手,能把你的程序中I/0中断部分,完整的展现出来。其他要设置的地方还应注意什么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以供大家水来的整体提高啊。
      emil: liuyagang100011@163.com

网友A:
I/O中断问题没你想的那么难吧

楼主:
没我想的那么难,是啊,我想起来也不难,可是就是搞不好,把贴子看了一下,所有的我都试了,就是不行,多谢各位大哥,咱们没有实践就不要乱发言。

网友A:
我觉得有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
静下心来,慢慢调啊,
多看资料和DATASHEET。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声明一下,我是用C的,我把Io设成了highZ而且加给那个脚加了上拉电阻,然后ASM 和那个文件里边的我都改了。就是不行

网友B:
4楼讲的很好!

网友C: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D:
分享一下你在调试的Project 我可以帮你 找到问题

网友E:
你可以把程序贴上来,大家一起解决一下吗,也可以让不懂得人学习一下

网友F:
这个中断很难吗?还没做过

网友C:
没碰到过很大的问题……

网友G:
有那么难吗

网友H:
楼市估计是被一个很小的问题卡住了

楼主(2010-05-05):
现在才发现,其实很多人是整出来了,但是没有发现问题的本质,或者是把问题的本质没有讲出来,,其实改名字,只是为了不和PsocGPIOINT,ASM  文件里边的中断函数发生冲突,
      其二,IO中断屏蔽位的问题,               只要把这两点解决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I:
看样子是解决了 否则怎么会兴冲冲跑过来说呢?

网友J:
改名字的后果是必须修改boot.asm里的代码进入中断服务程序,而这个改动会随着每次generate而被覆盖掉,所以每次generate后还得重改,函数叫什么名字从语法上没有强制性要求

网友C:
知道办法了,还没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