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监控得到的数据解析出通讯协议

楼主(2010-03-30):
如题:请教各位,如何利用串口监视软件得到的数据,反过来解析出通讯协议呢?
例如:当计算机与PLC或其他器件通过串口通讯时,我们一般是先设定好计算机与PLC等器件的通讯协议格式,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事先不知道两者的通讯协议,只是用串口监视软件监控到了两者通讯时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问该如何解析出通讯协议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找规律呗

楼主:
楼上高人能不能详细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B:
我干过这个工作,比较麻烦!
给2楼说的一样找规律,分析报文结构!

网友C:
通讯协议有规律的,开始,结尾,数据都有特定的包头

楼主:
能否请高人详细说一下如何做啊,要用到哪些个分析软件或者是分析的方法等等...
谢谢了.........

网友D:
好像没有软件,既然偷人家的东西就别怕麻烦了,仔细分析吧

网友E:
因为没有标准,所以不可能有现成的工具的,自己找规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