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提供个模拟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0-03-30):
哪位给推荐一个模拟的温度传感器,要普通的那种。温度在0--100度,精度能到0.5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PT100变送器
市场上买一套60块钱差不多了
4-20mA信号
串个电阻就是1-5V啦

网友B:
AD590,要不?我这里还有样品呢

楼主:
AD590 好用吗 我就用过DS18b20那是个数字输出的
要是有中文的AD590资料给我个看看怎样

网友:
到拆车厂随便哪个师傅要一个 咋样

网友C(2010-05-13):
TC1047,如果没解决的话,就看一看个,很好用,我用来控制风扇的芯片,力源有卖。

网友D:
直接热敏电阻搞定吧

网友E:
只要传感器的话,PT100
精度要高的话PT1000
但是用这两种传感器的精度还得取决于你的外围的匹配电路……
好点就电桥加仪表运放,或自己运放搭个仪表运放
差点就直接一级放大,就好了

网友F:
同感 18B20

网友C:
[local]1[/local].几年前弄的。你把驱动部份可以换成MOS管,三极管的个头太大了

网友C:
我的图呢?

网友C:
又来图了

网友G:
PT100不错,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H:
pt100 就可以  足够了,你对封装方式 引线的长度 等有没有特殊要求呀?
QQ:871215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