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2

楼主:
smartdog200

网友(2010-03-3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开关
,
RS422
,
电压
,
电器
,
继电器
使用开关HEF4052在两组RS422数据线之间切换,HEF4052供电电压13.8V,请问是否可行?或用12V的继电器切换RS422数据,是否可靠?
赏
标题置顶
标题高亮
点赞
共
人点赞
相关下载
•
使用SSM2402 双音频模拟开关可以简化用于音频混合控制器的平衡噪声抑制电路的设计
•
RS422接口实现定北仪监控系统设计
•
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
•
正确使用CMOS模拟开关
•
RS422中继器说明
•
RS422通讯主控板程序
•
RS422通信接口卡的设计与实现
•
TMS320F28335 SCI RS422标准
•
LT凌特RS485/RS422 收发模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