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1 写问题

楼主(2010-03-30):
假如  void  w—24C01();是向24C01写数据的  但为什么不能同时用两句
W-24C01();
W-24C01();
这样前面一句有效 后面就无效
两句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再写啊?
情各位前辈指点江山·

网友A:
我用过24C02和24C512,如果直接对其进行连续写入是存在丢失的情况,最好中间延时50us以上。

网友B:
仔细看看手册,写入EE要延时几毫秒,不然写进去也存不了那么长时间

楼主:
我加延时了还是不行 后面的那个就根本写不 进去。。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是要看子函数的内容
和从器件应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