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IE浏览器控制继电器方案请教

楼主(2010-03-30):
打算做一个小产品,通过登陆IE浏览器来控制继电器开关的功能,现在单片机类型又多,网络接口芯片也多,不知道选用哪种合适,成本低点的,相对来说稳定可靠些的。我只要有个界面登陆进去,然后通过控制一下几路继电器,同时设置一下定时控制的模式就可以了,方案要求成本低些,稳定可靠些就行了。请各位帮助推荐,谢谢啦!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来管理网站?

网友B:
LZ的需求在市面上有很多现成的产品了。

楼主:
想请教一下,一般现在都是用哪种方案来做的。

网友C:
这个东西不好做,要在单片机里实现网络协议

楼主:
ARM7方便实现吗?我想找块合适的开发板,有没有推荐?

网友D:
互联网的本质是能在上面传递信息,每台设备都有地址,楼主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PPP协议接收上位机通过互联网送来的指令代码执行相应的动作,和“485”“can”通信是一样的,无非通信媒介是互联网。

网友E:
最便宜的方案,路由器或者adsl

楼主:
可以推荐一个硬件开发平台给我吗

网友F:
正好, 我准备做个, 全套的.

硬件开源.

不过现在还没稳定.

你要是感兴趣. 直接来我们这里参观实物吧.

网友F:
或者登上1个星期之类的等我开源硬件和最简化tcp栈

网友F:
软件免费(仅对工程师), 硬件开源

截图:

网友F:
硬件开源, 软件免费.

截图:

[local]1[/local]

[local]2[/local]

网友G:
lz您好!我也想搞搞这个方面的!有什么资料E-mail给我
ppxia@vip.qq.com
1# hificat

楼主:
sinanjj:你好强啊,期待您的作品。

网友H:
或者登上1个星期之类的等我开源硬件和最简化tcp栈
引用 网友F:

支持~~期待你的tc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