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端加的这个稳压管有啥用

楼主(2010-03-30):
请问:单片机输出端加的这个稳压管有啥用?

网友A:
其保护作用,防止高压冲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是底的话,岂不很不爽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输出是底的话,岂不很不爽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没明白。

输出低但不会到负。如果负压干扰,则被钳位在地上。

网友B:
外面电压如果是负电压,会被稳压管钳位到-0.7V左右。太高的正电压,会雪崩击穿稳压管,进入稳压状态,嵌为5.1V。保护芯片。

网友B(2010-12-18):
输出低的话,这两个管子等于没接一样。怎么会不爽?

网友C:
要抑制ESD,还是上专门的东东好些,ARM都舍得了,不缺这1、2块钱吧!

网友D:
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