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怎么抗?

楼主(2010-03-30):
小可手里有一台设备,和一个继电器公用一个电源,当继电器断电的时候设备就会受干扰,指示就直接乱了,只有断电重新上电才行。
在设备电源部分串进了电感但是没有效果呀,继电器上弄个续流二极管倒是可以减弱干扰,不过客户不打算在继电器上增加东西,现场不好操作。
各位电子大侠有没有高招能在设备的线路板上增加点东西来抗着这种干扰?

谢谢了。

网友A:
继电器触点并电容较有效

网友B:
继电器容易抖动,吸合和释放的时候会波形有毛刺,而且绕组会有较强的电感。一般需要保护二极管来消除这种有害抖动。交流继电器的控制绕组里面有交流信号,会给通过开关的信号引入噪声。总之,继电器一般用到强弱电控制,如果需要控制小信号就不合适了。

楼主:
想在设备上面增加抗干扰电路不知道该怎么加呀?

网友C:
应该是地没有处理好,地线太小了。在控制继电器的电源抖动就把单片机打死了。

网友D:
阻容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