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运放的积分运算电路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0-03-30):
对书上的积分电路有点疑问,麻烦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这是积分电路,把电路搭出来后,输入Ui为恒值时,输出Uo就是运放输出的极限电压。
疑问1、这种电路在现实中的会不会用到,什么作用?

另外书上提到‘为了防止低频信号增益过大,常在电容两端并联一电阻来加以限制’即成为下面的电路

由虚断和虚短得,解得。把电路搭好,测其输出Uo=-R2Ui/R1(和比例运算电路一样).
疑问2:C1的作用?(为了使输出Uo不会突变?)
疑问3:‘为了防止低频信号增益过大,常在电容两端并联一电阻来加以限制’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A:
图1:H(jw) = 1/R1Cjw,低频,增益大,易饱和
图2:H(jw) = -Zf/Z1 = -(R2/R1)(1/R2C1jw+1),抵频,A-> -R2/R1

网友B:
积分电路是很常用的比如采样保持放大器,滤波器等都能用到的。
C1的作用就是将输入信号积分啊。
电容对于低频信号来说阻抗极大,相应的增益就会极大,很小的输入信号就会引起运放的输出饱和,在电容上并联电阻之后,电路的低频增益就变成了R2/R1,限制了输出幅度。

网友C:
输入Ui不能为直流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再就是输入Ui为什么不能是直流的啊?

网友D:
直流马上就被放大到了极限?

楼主:
第一个电路会马上就到极限电压,第二个不会。

网友E:
图1:H(jw) = 1/R1Cjw,低频,增益大,易饱和
图2:H(jw) = -Zf/Z1 = -(R2/R1)(1/R2C1jw+1),抵频,A-> -R2/R1
引用 网友A:

请问H(JW)什么意思? 有点忘记了。。。请指教

网友F:
时间常数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时才满足积分关系。你长时间积分,最后必然接近电源电压。低频时ω小,1/ωc
必然很大。增益当然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第一个图:容抗=1/jωC1,放大倍数=1/jωR1C1,H(jω)=1/jωR1C1应该就是指电路的放大倍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