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请指点!!小生感激不尽!!

楼主(2010-03-30):
我学单片机的时候接触到AD,DA
小子不才,没弄明白AD,DA中的基准电压时怎么回事,什么作用?
是怎么工作原理,如果所加的电压超过基准电压怎么办?
我很急!!谢谢!!!

网友A:
基准电压相当于秤的最大量程,分辨率相当于刻度
输入的电压大于基准电压,转换的值就是满量程电压对应的值

网友B:
AD和DA是二进制数和模拟量(如电压)之间的对应关系(通常称之为变换)。但二进制数只是个数而已,没有实际的物理参照,而模拟量确是实实在在物理量。因此,要将这两样东西联系起来就必须提供一个对应关系(即参照系),这便就是所谓的基准(或参考)电压。

基准电压通常是对应于数字的满量程值。因此,可以建立如下对应关系

                A = D Vref / (2^N - 1)

其中,A为模拟量值,D为数字量值,Vref基准模拟量值,N为数字量位数(二进制)。

以上是基准模拟量的一般描述,具体可以结合实际AD或DA的结果加以具体的分析理解。

网友C:
是参考电压把,简单的说,5V对应256(8位),就是分成256份,2.5v就是127,不知懂否?

网友D:
呵呵 貌似很简单啊

楼主:
假如基准电压是5V,但是我要量10V的电压,那该怎么办?那到是用分压的方法使其值小于等于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