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定时器到底能干啥

楼主(2010-03-30):
问个比较弱智的问题,定时器能干什么,这个自己还没设计过这方面的东西,没体会。就不知道这玩意到具体可以用来干啥

网友A:
定时器有计数和定时两种模式。
比如计数600个脉冲,大于600就溢出,产生中断,停止并报警。
定时1S,让灯亮1S,熄灭1S,从而实现了闪烁状态。

网友B:
能用来定时控制、频率测量、脉宽测量、信号发生等

网友C:
精确延时,OS里边的SysTick,测频等,只要是MCU,都会有Timer

楼主:
谢谢,其实还是处于懵懂状态

网友D:
呵呵,这个可以干很多事了,基本的就是定时和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