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移植fatfs 0.07e的问题

楼主(2010-03-30):
前几天移植了fatfs 0.06版 并且可以用来放sd卡里的pcm编码的wav文件了,但是这个版本的只支持8+3的短文件名,所以又下载了0.07E的版
用7e版的时候 问题来了
它定义 path 用的是 xchar(int)型 ,我的文件名 该如何写呢,我按照下面的方法写了 写入后 拿下卡 放电脑上查看, 文件名后面多了buf1里的东西相当于文件名成了 ………….txt+buf1里的数据,强制用文本打开后 里面的数据是正常的,确实是buf1里的数据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名字后面多出来那么多东西?
麻烦大家 帮分析一下啊!不胜感激!!!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ccsbcs.c"
//#include "string.h"  //int atoi(const char *nptr);
/* Private typedef -----------------------------------------------------------*/
  FATFS fs;
  FIL F;
  FRESULT fres;
  UINT bytesWritten;
//char fn[]= "longfilenamechenggong.txt";
//XCHAR filename[];

XCHAR filename[16] ={'g', 'o', 'o', 'n','h','h','h','h','l','o','n','g', '.', 't', 'x', 't'};

char buf1[512] = "3,long file name is supported,I am wang  kai! o y";

char buf_read[512];
  vu32 itcount=0,rwcount=0;
  vu32 m=0;
/*******************************************************************************
Function Name  : main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__nop();

  system_init();
  fres =f_mount(0, &fs);
  fres = f_open (&F, filename, FA_READ | FA_WRITE | FA_CREATE_ALWAYS);
  //printf("status f_open: %d\n\r", fres); //status 0 = success
  fres = f_sync (&F);
  for(rwcount=0;rwcount<20;rwcount++)
  {
fres = f_write (&F, buf1, sizeof (buf1)/sizeof(buf1[0]), &bytesWritten);
  fres = f_sync (&F);
  }
  //printf("status f_write: %d\n\r", fres); //status 0 = success
  // 读文件
  fres = f_lseek (&F, 0 ); // 文件指针回到文件开始处
  fres = f_sync (&F);
  for(rwcount=0;rwcount<20;rwcount++)
  fres = f_read (&F, buf_read, sizeof (buf1)/sizeof(buf1[0]), &bytesWritten); // 读文件
// buf_read[12] = 0;
  fres = f_close (&F);
  fres = f_mount(0, NULL);
  for(;;)
  {
   __nop();

  }
}

楼主:
问题解决,删帖吧;P

网友A:
是呀,删除了后,下次有个遇到同样问题的人又来继续问,过两天解决了不必把如何解决贴出来,然后又再次删贴.然后再下次...

网友B:
filename少了结束符‘0’,所以filename一直到buf1的结束符为止,文件名变成了filename+buf1的内容了。

网友(2011-11-21):
问一下lz又没做中文名的,我现在在做中文名,可以实现读到短中文名文件,但是打不开,而且长中文名文件就不行了

网友C:
是FatFs配置的问题!

ffconf.h
//#define  _CODE_PAGE        437     //...(注释掉此行)
1,  #define _CODE_PAGE        936
2,  #define  _USE_LFN        1

3,添加 cc936.c    (说明:option文件夹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