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想要LED数码管也是滚动显示

楼主(2010-03-30):
如果想要LED数码管也是滚动显示,应该怎样编程呢??

网友A:
定义一个指针,然后移动指针首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说具体点,不明所以

网友B:
滚动显示是什么效果

网友C:
你用数码管显示,怎么实现滚动呢?你想要怎么样的效果?
我看点阵LED还不错。

网友D:
要怎么滚动显示啊

网友E:
难道就像街上那种效果?

网友F:
不明白想要的是那种效果

网友G:
这个例程太多了

网友H:
我觉得6楼已经说了是什么效果了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