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曲线的斜率突变点

楼主(2010-03-30):
一条曲线的前面都是一个小幅值类sin波(不能当sinx),在某个点突然迅速上升,达到一定值就停止.一个完整波形大概要5s左右.
现在要求这个突变点,应该怎么解?

网友A:
相邻两点求导数不行吗

网友B:
相邻两点求差值即可,计算太简单了

楼主:
我用Xn-Xn-1>A/一阶倒数/二阶导数来求过,不行。求出来一系列数,但都没有转折点。
忘记说了,X轴不是时间,是一个物理量。是单调但不一定等间隔,每个X点间距10~30

网友A:
你间距取得太小了吧  如果每个X点间距10~30  相邻点求导数 应该变化缓慢  间距搞大些看看了
另外 可以先找到最大点 再从最大点向前面搜索 根据导数信息来确定转折点了

网友C:
你应该贴个数据附件在这儿,那样大家想搞的就下载一份。

楼主:
你间距取得太小了吧  如果每个X点间距10~30  相邻点求导数 应该变化缓慢  间距搞大些看看了
另外 可以先找到最大点 再从最大点向前面搜索 根据导数信息来确定转折点了 ...
引用 网友A:

不能从后面往前面算,最后是要实时找突变点.不是拿记录曲线去找.附件如下

网友C:
我是这么想的,假设那是一条路,让蚂蚁走过去,一路上都不平坦(奇点很多),让大象走过去,前面很平坦,后面感觉上坡(奇点出现)。所以,为了降低感应度,防止误判,应加大步伐,设定门限。如果可以加入平均,以填平小坑,体现坡度变化的趋势性,就更可以提高信噪比。

网友D:
求导,不论x是啥量!

网友E:
大象的步子太大了,要让许多大象从不同的起点走,然后取平均

网友F:
先对数据进行差值计算,求出步进为1的曲线,然后在去量步子或求导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我现在解决方法是用一个新的步长,对每个X点去重采样Y在此步长内的max和min,用max和min求导,和awey方法类似.
效果还不错.

网友C:
我昨晚在MATLAB里这样做的:滑动平均,然后将数据对索引步长求差值,设定阈值,比较,将索引转换为横坐标值。

网友G:
斜率突变点不一定是奇点,一元实函数分析斜率的变化规律 你要至少求出其二阶导数,让其等于0 再解出方程,你就能找到那些斜率极值点  要找最大值点 你还要比较边界 对于间断点 你要用左右极限  一般都是用泰勒级数来近似    MATLAB里面 的设计思想 就是用泰勒级数展开  按照精确度来取项数

楼主:
最后确实是2阶导数,但X步长不等而且小,所以要用新步长去重新处理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