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 7的GPIO操作

楼主(2010-03-30):
首先,不好意思,我还是个超级菜鸟,让大家见笑了,我才学ARM不久,我就想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些关于ARM的GPIO操做,比如:怎么把ARM端口设置成GPIO,怎么设置GPIO口的方向?
         看了一个关于ARM7GPIO口初始化的函数,有点不懂,在此向大虾请教请教
     PINSEL0=0X00000000(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样写)  PINSEL1=0X00000000
设置IO方向的函数语句:IO0DIR=1<<17|1<<18|1<<19  这个=号后面   为什么要左移这么多位??
        问题有点多 .............

网友A:
:lol看这应该是NXP的ARM7......
具体问题就不解释了.
建议还是自己多发现问题,然后自己解决问题,别一上来就问很初级的问题,(其实这问题稍微看下资料就知道答案的)每个人都是这么自己走过来的..而不是问过来的...
建议还是先看看基础吧,比如芯片手册看看啊....

网友B:
IO0DIR=1<<17|1<<18|1<<19,把IO0DIR寄存器的17、18、19位置1

网友C:
可以参考ZLG的资料啊!

网友D:
多看资料
不要任何东西想也不想就来问

网友E:
这个东西具体为什么还是要去看具体芯片的用户手册,看寄存器怎么配置=。=
这个跟是不是ARM7没什么关系,就是ARM9或ARM11……都得去看手册=。=
这玩意不像单片机,就那么几个寄存器,都记得住
玩ARM要学会看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就去查手册=。=
要是记的话会累死人的。。。

网友F(2014-12-28):
将1左移17位,那么第17位就是高电平;然后将1左移18位,那么第18位就是高电平;最后将1左移19位,那么第19位就是高电平。目的是将17,18,19号管脚置高电平。

网友G:
我也是刚学习ARM,同学习啊。。。。

网友H:
楼主最后一个问题不是专对于arm的问题,而是c语言的问题,前面几个对着手册看看你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