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继电器控制负载的干扰问题,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0-03-31):
使用继电器控制电锁做测试,使用示波器发现在继电器动作的瞬间,在内部5V电源和地线之上都会有几十伏的干扰,开始在继电器的控制端反接1N4007,但是似乎没什么作用;后来使用光电隔离,并且使用两个开关电源分别供电,但是使用示波器观察还是有很高的30~60V电压窜进内部VCC和GND,光电隔离似乎作用也不大!

虽然可以通过在外部电锁端反向加二极管进行处理,但是请问有没有在内部可以处理的方法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虽然可以通过在外部电锁端反向加二极管进行处理,但是......”

已经知道症结所在了,按此处理即可。“电锁”是感性负载,必须加续流处理(好在单向,处理起来较为方便)。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你说的干扰应该是从电锁上出来的。所以加光耦和继电器上反向并二极管才没有作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主要是考虑到客户现场有些情况无法控制,所以想从内部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干扰肯定是来自电锁,这个可以肯定,并且按道理来说继电器本身就是“隔离”的,这个肯定是继电器输出端触点和继电器内部控制线圈之间的瞬间感应所造成的。

楼主:
并且以前在没有隔离的控制板上,在继电器的JD0端接一个CBB电容到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测试发现,当使用一个电源同时给设备和电锁供电就没问题。而两者如果使用独立的开关电源,干扰依然会出现!这个是我一直没想通的地方。

高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C:
请问LZ你的“电锁”是用来克服惯性的吗?我也要在一个设计上用到电锁,是克服电机惯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我不是的,只是借用了那个图标。

网友D:
把电锁的电源与控制器的电源分开,电源要接地屏蔽隔离干扰。

楼主:
把电锁的电源与控制器的电源分开,电源要接地屏蔽隔离干扰。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行。

网友E:
干扰是电锁来的,我们以前的产品用个接触器在旁边投切也这样,而且单片机会复位重启,后来发现是电路板没做好,电源的VCC和地这两根线布得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