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新手请教高手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0-03-31):
这是个热带鱼缸水温自动加热控制器电路,请问这个555触发器的引脚接的错在哪里,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呢,谢谢了

楼主:
这么久了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吧。估计和我差不多, 大家都不愿意看这个电路,
几点:
1. 555定时器虽说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大家很多也会用,但仍要花时间看一下资料。
2. 这个电路画的不好, 什么地方连,什么地方不连,图中表示的不清楚。
3. 分析这个图没有技术含量。呵。。。

首先你要把图画清楚再说吧。
最好把器件资料(IC1, IC2)附上。这样大家帮你的话也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