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电源调试与安装问题

楼主(2010-03-31):
电源调试与安装问题
创易电子整理出品,创易更懂电子, http://52edk.taobao.com/ 全系列阻容感一本全掌控。

首先我们来完成最基本,最必须的电源部分安装调试,任何电路都离不开电源部分,单片机系统也不例外,而且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电源部分,不能因为电源部分电路比较简单而有所忽略,其实有将近一半的故障或制作失败都和电源有关,电源部分做好才能保证电路的正常工作。
    AT89C51实验开发板提供了一个9伏400毫安的外接交流电源,它能空载输出12伏的直流电压,如果有的网友不需要我们提供的稳压电源,需要自己配的话,可以选择输出直流电压为10~15伏之间电源,并且插头极性为内正外负的电源,切记!稳压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通过专门的电源插座把直流电压引入实验开发板,左边两个是12伏的电源滤波电容,一般大电容旁边并联一个小电容的目的是降低高频内阻,因为大的电解电容一般采用卷绕工艺制造,所以等效电感较大,小电容可以提供一个小内阻的高频通道,降低电源全频带内阻,这个在实际电路中非常常见哦~

首先我们从套件中找出要用到的元件,如下图:

电源部分兵分两路,一路直接提供12伏的直流电源,主要是提供给继电器使用的,另一路通过三端稳压芯片7805稳压成5伏直流电源提供给单片机系统使用,右边两个电容是5伏电源的滤波电容,电阻和绿色的LED组成5伏电源的工作指示电路,只要电源部分正常,绿色的LED1就会点亮,我们可以根据这个LED来判断整个电源部分是否工作正常,电源部分就是下面图像中需要安装的元件。

菜鸟注意事项:
1。有极性的电解电容正负不要颠反,引脚长的哪个为正极
2。三端稳压7805不要装反,可以参照图片位置依葫芦画瓢~~
3。LED极性不要颠反,引脚长的哪个为正极
最后请用万用表测量+12V和+5V输出是否正常。
2。AT89C51单片机最小化系统安装测试
我们从套件中找出要用到的元件,如下图:

单片机的最小化系统是指单片机能正常工作所必须的外围元件,主要可以分成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我们采用的是AT89C51芯片,它内部自带4K的FLASH程序存储器,一般情况下,这4K的存储空间足够我们使用,所以我们将AT89C51芯片的第31脚固定接高电平(PCB画板时已经接死),所以我们只用芯片内部的4K程序存储器。单片机的时钟电路有一个12M的晶振和两个30P的小电容组成,它们决定了单片机的工作时间精度为1微秒。复位电路由22UF的电容和1K的电阻及IN4148二极管组成,以前教科书上常推荐用10UF电容和10K电阻组成复位电路,这里我们根据实际经验选用22UF的电容和1K的电阻,其好处是在满足单片机可靠复位的前提下降低了复位引脚的对地阻抗,可以显著增强单片机复位电路的抗干扰能力。二极管的作用是起快速泄放电容电量的功能,满足短时间多次复位都能成功。

判断单片机芯片及时钟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万用表测量单片机晶振引脚(1819脚)的对地电压,以正常工作的单片机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为例:18脚对地约2.24V19脚对地约2.09V。对于怀疑是复位电路故障而不能正常工作的单片机也可以采用模拟复位的方法来判断,单片机正常工作时第9脚对地电压为零,可以用导线短时间和+5V连接一下,模拟一下上电复位,如果单片机能正常工作了,说明这个复位电路有问题。
创易电子搜集,全部资料来源于互联网开源资料,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楼主联系立刻纠正。

网友A:
没有什么图啊,还有为啥发到这里来了啊

网友B:
完全是误入

网友C:
对地阻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