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036的应用

楼主(2010-03-31):
AD, TI, se, ST, Input
请各位帮分析AD8036此功能的实现:When the input is positive, the output result is the sum of two separate effects. First, the inverting amplifier multiplies the inputby –1 because of its unity-gain inverting configuration. This effectively produces an offset as explained above, but with a dynamic
level that is equal to –1 times the input.
Second, although the positive input is grounded (through 100 W),the output is clamped at two times the voltage applied to VL (a positive, dynamic voltage in this case). The factor of two is because the noise gain of the amplifier is two.
The sum of these two actions results in an output that is equal to unity times the input signal for positive input signals, see Figure 79.
(图请见附件)

原理图

网友A:
AD8036是个钳位放大器,按图构成一个反比例(增益为-1)放大电路。当输入为负时,按正常输出。而当输入为正时,由于输入直接接入下钳位(VL),所以输出将随下钳位电压(VL)而动。综合可得,输出Vout = |Vin|,即是一个绝对值电路(也是全波整流)。

楼主:
Second, although the positive input is grounded (through 100 W),the output is clamped at two times the voltage applied to VL (a positive, dynamic voltage in this case). The factor of two is because the noise gain of the amplifier is two.---这句话不知道怎么翻译理解:第二、虽然AD8036正输入端接地(通过100欧),输出信号还是因VL(一个正极动态变化信号)而被钳制为原来的两倍幅度,产生两倍因数是因为运放噪声增益为2。

网友A:
不知道你那篇**的具体出典,建议看AD8036的数据手册。按手册上的意思最终波形是正确的,但按上文搞出个“累加”(2 Vin - Vin)则有点费解。

楼主:
上述内容是AD8036的数据手册里面写的,所以看了非常的费解。

网友A:
关于AD8036:

仔细看了一下AD8036的数据手册,发现这是一个有别于传统钳位放大器的较新颖的一类输入钳位型放大器。通常钳位放大器的钳位部分是放在输出部分(只适用于加直流钳位电压),而若将钳位机制前移到输入部分则将不仅提高了钳位精度,且还可以在钳位电压输入端输入高频率信号。

AD8036的钳位机制(见数据手册的图-72)是对放大器的正输入端进行钳位,具体为:

           正输入端(内部) = V+                    当  VL =< V+ =< VH
                                    = VL                    当  VL > V+
                                    = VH                    当  V+ > VH

其中,VH > VL

由此可见,若将AD8036构成跟随器(或正比例放大器),则将在VL和VH(或VL(Rf + Rg)/Rg和VH(Rf + Rg)/Rg)电压处钳位。

回到楼主的问题。当输入电压为负时,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单位反比例放大器(内部正向输入 = V+ = 0),即Vout = -Vin。但当输入电压为正时,放大器的正向输入将发生钳位(内部正向输入 = VL = Vin)。运用叠加原理(其实就是减法器)可以得知,Vout = 2 Vin - Vin = Vin。由此得到:

            Vout = |Vin|

楼主:
:)非常感谢,H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