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LAYOUT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0-03-31):
在我们布线的时候,经常在板上空间较为充裕的地方会碰到如下图所示的情况,图中的A与B是同一信号的不同走法。
我想问一下这两种走法中哪一种比较合适?
再就还有一个问题,图中所示的45度倒角,其长度多少比较合适呢?

楼主:
怎么没人响应啊。。。
大家都在上班?

网友A:
B方式比较好。

网友B:
B只有一个弯,应该好点,不过这个要在高速应用中可能才有比较,一般应用都一样的。

网友C:
C方式最好,在AB的中间一个大的45度走下去,两点间直线最短嘛~~

网友D:
什么板子啊,这么挑剔

网友E:
如果低频,你觉得美观就行,高频得看信号特性。

网友F:
碍着GND或VCC走,就象跟着DANG走一样正确!

网友G:
分高低频及PCB布线层数

网友H(2010-05-18):
是不是还要考虑回路?

网友I(2010-10-28):
B方案好。

网友J:
9楼说的不错

网友K:
一般情况下,最小倒角为线宽的3倍,否则容易产生尖端放电,这是我们公司的要求,请各位高手指教下:P

网友L(2011-01-21):
只看此图不能下结论

线该咋走需要权衡几方面
1,如果是低频信号,应优先保证其电流回路面积最小
2,如果是高频信号,应优先保证其离易干 扰件较远

网友M:
总的原则是:路径最短,环路电感最小。
至于45度角的长度,在低频段并不影响,在高频段,3GHz以下,影响也并不严重。

网友N:
B方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