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er5.0 SP2 build 總是出錯????

楼主(2010-03-31):
工程如附件,錯誤如下:
Linking with linkfile
-F0x30 -g -blit:0x1f4.0x1fff
-bdata:0.0x100 -bSSCParmBlk:0x00F7.0x00FF -BInterruptRAM:0 -Bvirtual_registers -O -elim:UserModules
-Bcap_csa_RAM
-Bcap_csa_RAM
-Bcap_csa_RAM
-o"output/CAP_CSA"
./obj/main.o
E:/???x/?u?{/TEST/3213/CAP_CSA/CAP_CSA/lib/libPSoc.a -L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lib/LMM/eightpages 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lib/CY8C20030/cms.a 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lib/LMM/UASW/NoMAC/arith.a
ilinkm8c.exe -u ./obj/boot.o @linkfile
LMM info: area 'InterruptRAM' uses 61 bytes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bss' item of 124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bss' item of 60 bytes allocated in SRAM page 0
LMM info: area 'virtual_registers' uses 2 bytes in SRAM page 0
!ERROR main.c[line number unavailable] undefined symbol '_EzI2Cs_Start'
!ERROR main.c[line number unavailable] undefined symbol '_EzI2Cs_SetRamBuffer'
!ERROR main.c[line number unavailable] undefined symbol '_EzI2Cs_SetAddr'
C:\PROGRA~1\Cypress\Common\CY3E64~1\tools\make: *** [output/CAP_CSA.rom] Error 1

网友A:
看看你加的模块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一般是有个_1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Name是EzI2Cs_1,但是楼主代码如下,所以有错误,楼主应该是新手。
EzI2Cs_SetRamBuffer(2,2,(BYTE*)&a);
EzI2Cs_Start();
EzI2Cs_SetAddr(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