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56 DRDY输出30khz方波正常吗?

楼主(2010-03-31):
最近本人正在使用ADS1256,我用ARM自带的SPI口来控制,我先把各种配置命令写到ADS1256,为了验证有没有写对,再把写下去的命令读出来,结果老读不对,折腾好多天了,郁闷啊!
本人有如下疑问:
1、仔细看ADS1256的文档,也没说芯片到底支持SPI的那种模式;
2、在写完读寄存器的2个命令字节后(0x10,0x01从0号寄存器开始读,读2个寄存器),为了产生读寄存器的时钟信号,则必须要再写一个无关的命令字节(即使得mosi输出一个无关命令字节),ADS1256是否支持写入这种无关的命令字节?
3、我的ADS1256一上电,DRDY就输出30khz的方波信号,这正常吗?

楼主:
没人回复吗

网友A(2011-11-01):
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1、SPI mode: SPO=0, SPH=1
2、dummy字节是必须的,支持该操作。
3、defult下data rate为30Ksps,所以是正常的。

网友C:
很受用呀

楼主(2016-03-17):
问题解决了,还是隔离SPI用的光耦速度不够,造成信号不稳

网友D:
问题里都没有提到光耦隔离的事情, 叫人无从猜测.
这提问还得准确, 明白和详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里都没有提到光耦隔离的事情, 叫人无从猜测.
这提问还得准确, 明白和详细才行. ...

确实没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直怀疑是ADC片子问题,,,还是自己水平问题

网友E(2016-11-09):
请问我用SPI向ADS1256发送初始化命令,ADS1256没有反应(即MISO返回数据一直是0x00)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假设发送的指令和寄存器地址是对的,硬件的SPI连接也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我用SPI向ADS1256发送初始化命令,ADS1256没有反应(即MISO返回数据一直是0x00)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

向ADS1256发送初始化命令,ADS1256没有反应(即MISO返回数据一直是0x00)

很可能芯片还没有进入工作状态, 先看看供电, 复位之类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