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应用在单片机上的c跟竞赛的c有区别吗?

楼主(2010-03-31):
我现在刚刚大一
从学长的文件里面知道了这个网站
我之前自学过c++的
但是自从上周上了一节大二学长的算法课后
就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追上他
他好象是从小学就开始搞c竞赛的那种
请问如果真正把程序应用在单片机上
会不会应用到许多c的深入问题?
会遇到算法以及最佳算法的问题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单片机上的C跟竞赛的C都是C,自然都是同源同种。虽然同是用C来写程序,但两者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一个是讲究可读性兼顾效率;而另一个则是晦涩难懂,故弄悬虚。所以,没必要自卑的。也许你可能庆幸自己没走那条歪路而直接上了正道。

网友B:
不太同意HWM的观点。
真正的竞赛并非都是故弄玄虚的,当然那种很娱乐向的就不要提了。

网友A:
不太同意HWM的观点。
真正的竞赛并非都是故弄玄虚的,当然那种很娱乐向的就不要提了。
引用 网友B:

C/C++粉丝玩弄技艺的潮流在国外早已流行过了(当时的网上俱乐部),此类竞赛没有什么“真正”这个说法。当时玩家的准则是越晦涩难懂则越高超,基本是把人往沟里带。

网友C:
感觉没什么不同,只是使用的场合不同罢了

网友D:
耍技巧的都是代码民工,真正的工程师是从系统级别解决问题的。

网友E:
耍技巧的都是代码民工,真正的工程师是从系统级别解决问题的。
引用 网友D: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