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输入电压

楼主(2010-03-31):
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是V+端的电压吗?(V-端不是共模输入电压。)

网友A:
共模输入电压应该是V+V-共有的。

网友B:
概念上说,共模就是两线(输入端)上出现的同相信号,而差摸则是两线(输入端)上出现的反相(差180度)信号。如果用式子定量描述的话,可参考下式:

共模 = (V+  +  V-) / 2
差摸 = (V+  -   V-) / 2

网友C:
共模电压就是加在同相端和反相端的电压
共模 = (V+  +  V-) / 2

网友D:
难道楼主没学过模电?

网友E:
这么久了,我对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混沌阶段

网友F:
共模 = (V+ + V-) / 2
差摸 = (V+ - V-) / 2

怎么出了点问题,疲劳了?

正确的是:

共模 = V+ 或 V-),相当于水张船高,实例可参考电桥。
差摸 = (V+ - V-) ,相当于水头差

网友G:
输入共模=(Vin++Vin-)/2; 输入差模=(VIN+-VIN-)/2;
输出共模=(VOUT++VOUT-)/2;输出差模=(VOUT+-VOUT-)/2;
共模增益=输出共模/输入共模;
差模增益=输出差模/输入差模;
俺是这么理解滴。。。。。

网友H:
顶 8楼  说的太对了!

楼主:
我觉得7楼是对的。
共模 = V+ 或 V-),相当于水张船高,实例可参考电桥。
差摸 = (V+ - V-) ,相当于水头差

网友I:
抑制共模信号

网友B:
关于共模和差模:

共模和差模其实没有严格的定义。只是说共模是相对于公地而言的信号,而差摸则是两个信号的(注意这里没有强调公共地,你也可以将地作为一个信号处理)。单纯孤立地讨论共模和差模没有多大的意义,必须结合具体的设计对象——如差分信号线。

设差分信号线的正端电压为Vp,负端电压为Vn。自然你可以定义Vp或Vn为共模电压(都相对于公共地),而Vp - Vn为差模电压。但是这种孤立的定义和分析没有意义。最简单的,Vp和Vn到底哪个代表了差分信号线上的“共模”电压?如果干扰只作用在Vp或Vn上(或不平衡),那算什么干扰?“共模抑制”对此是否有效?

好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两个式子:(Vp + Vn) / 2,(Vp - Vn) / 2。前一个是两个信号线相对于公地的平均值。不仅如此,这两个式子把差分信号线上的共模和差模特性非常自然地区分开来了,而且具有等权。如果只有(Vp + Vn) / 2干扰,而没有(Vp - Vn) / 2的干扰(这就是所谓的共模干扰),共模抑制就会完全抑制它。如果只有(Vp - Vn) / 2 信号,而没有(Vp + Vn) / 2 信号(其实Vp和Vn都有信号,只是抵消而已),那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差分信号。一切都那么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