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有的电路在电源和地线网络上加磁珠?

楼主(2010-03-31):
大概知道是抗干扰用的,但不知道是去除哪种干扰?这种磁珠的阻抗该怎样选呢?

网友A:
磁珠能吸收高频干扰,磁珠对于高频信号呈现高阻抗,并把高频干扰转化为自身的热量。
磁珠的选型可以参考厂家的数据手册,一般手册上列了100MHZ时磁珠的阻抗,可根据需要去选择。
磁珠也有信号线用磁珠和电源线用磁珠

楼主:
谢谢楼上
理解如果一个磁珠是68ohm,就意味着它在100MHz的频率下有68ohm的阻抗,对吗?
另外问下,信号用磁珠和电源用磁珠还有地线上用的磁珠都有什么区别呢?怎么区分?

网友A:
谢谢楼上
理解如果一个磁珠是68ohm,就意味着它在100MHz的频率下有68ohm的阻抗,对吗?
另外问下,信号用磁珠和电源用磁珠还有地线上用的磁珠都有什么区别呢?怎么区分? ...
引用 楼主:

对的。
一般是工作电流上有区别,电源用的磁珠电流比较大

楼主:
谢谢
忽然想到,为什么一定要标称100MHZ频率下的阻抗呢?难道是因为100MHz上的干扰最强?
可能问题有点弱智。。。呵呵。。。

网友B: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

网友A:
谢谢
忽然想到,为什么一定要标称100MHZ频率下的阻抗呢?难道是因为100MHz上的干扰最强?
可能问题有点弱智。。。呵呵。。。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吸收高频干扰,10MHZ不算高频吧? 100MHZ差不多

楼主:
谢谢大家了,又学了很多。。。

网友C:
真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D:
纯粹来学习的

网友E:
电感也可以,和磁珠作用类似。

网友F:
回楼上,电感和磁珠作用不一样. 磁珠的作用是将高频电流转化成热散掉.
在电源器件的管脚上加磁珠的作用是吸收高频电流用的, 但这个地方如果加电感只会带来更大的高频电流.

网友G:
谢谢
忽然想到,为什么一定要标称100MHZ频率下的阻抗呢?难道是因为100MHz上的干扰最强?
可能问题有点弱智。。。呵呵。。。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在100M时为最大阻抗点。

网友H:
留个记号,还是电源处放磁珠的作用,没没说清楚

网友I:
电感和磁珠是有区别的。电感是个储能元件。磁珠是个耗能元件。磁珠的作用上面人都说了。

网友J(2010-04-30):
还有种经典用法就是将电感饶在磁珠上,抗干扰更强

网友K:
质量不好的磁珠有电感的,我上次调DCDC发现,磁珠能和退耦电容发生了谐振

网友L:
电感和磁珠是有区别的。电感是个储能元件。磁珠是个耗能元件。磁珠的作用上面人都说了。
引用 网友I:

说的对

网友M(2011-08-22):
学到很多!!

网友N(2011-10-21):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