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板制作的就近原则

楼主(2010-03-31):
刚做了一个HD7279A键盘芯片的电路板,由于疏忽大意很多外围元件没有就近,连线较长!
现在的现象是键盘键码时好时坏,以0xff居多!
没有就近连接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错误吗?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在速率不高的情况下,走线可以长点。不稳定的现象除了走线的长度,还与你布线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