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00系列GPIO问题

楼主(2010-03-31):
请问大虾: 把一个io设为输出后,其默认状态是高还是低,内部有上拉

网友A:
默认?什么叫默认?默认受什么控制,就是什么状态了。

网友B:
干吗不测试一下呢?
如果没有上拉或者下拉,将是三态。如果有上拉就是高。

网友C:
这块的参考资料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