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信号线的线径!

楼主(2010-03-31):
各位老大:请教一哈!市场上最一般的那种USB摄像头的传输线,要传输30米的话,线径最小能是多少,或者说衰减的参数应该怎样计算!谢了!

网友:
USB摄像头的传输线应该不能传输30米的距离吧?

楼主:
为什么!
有别的办法吗!
我要是想把线做的很细,能行得通吗!?

网友A:
USB传输一般到10米就很困难了~~~~~~~

网友A:
线很细的话,提高了阻抗,那么延迟也就高了。。。再加上不是双绞屏蔽线的话,你连10米都做不到~~~~~

网友B:
切,5米就花了拉,己试过了

网友:
还有线做得很细的话,可能电压都降了太多了。都不能启动了。

网友C:
这种距离不要考虑USB。
特制电缆也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贵……

网友D:
很难实现

网友E:
这是要搞啥呀?难道要搞偷拍?:D
搞个SDI接口的探头呗,距离绝对符合你要求。
要想更远,可以找一个SDI转光纤的盒子,那就可以传……
或者搞个靠3G网络传输的,那就……

网友F:
可以用网络摄像头啊

楼主:
这是要搞啥呀?难道要搞偷拍?:D
搞个SDI接口的探头呗,距离绝对符合你要求。
要想更远,可以找一个SDI转光纤的盒子,那就可以传……
或者搞个靠3G网络传输的,那就…… ...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想用市面上的USB摄头,但不是非要用这种!
只是想用最细的导线,配一个小摄头而已!
如能实现导线的外径小于1毫米的话,可以定制!
郑重声明:此想法中,绝无窥探他人隐私之念!只是想做一休闲用品,如能成功,愿分送各位享用!各位会非常感兴趣的!

楼主:
好长好长时间啦!自己撞墙一下!

网友G:
导线做的很细还能用当然可以,但楼主是用不起的,这属于方向性错误,不能使用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