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将变量定义到外扩的sram里

楼主(2010-03-31):
stm32外扩了一片PSRAM,如何使用呢?,如何将变量定义到外部的sram里。用的是MDK324。就是内部的ram不够用了,我想用外部的sram,那如何使用呢?定义一些数组啊变量啊,怎么把他们定义再外部的sram里?

楼主:
我自己来回答吧,用分散加载scatter,注意fsmc要先初始化好,可以再启动文件里进入main前就把它初始化好

网友A(2013-01-10):
楼主,用分散加载scatter,为什么我的就不运行了,在system_stm32f10x.c中打开#define DATA_IN_ExtSRAM注释符,就是对FSMC的初始化使能了吧,也就是已经对SRAM初始化了,但是就是无法运行,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