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三相异步电机控制!

楼主(2010-03-31):
现需要用单片机控制一个三相异步电机。
   由5V的单片机通过一个驱动电路区控制12V的磁保持继电器。然后从继电器的输出端取电压(220V),经过一个信号调理电路,输出高低电平输入到单片机,用来检测继电器是否闭合。若继电器闭合,继电器输出端有电压,反馈到单片机为高电平;若继电器没有闭合,反馈到单片机为低电平。
  其结构图如下:
  【5V单片机】-->【驱动电路】-->【12V继电器】
        |(反馈)                                      |
        |<----------【信号调理】---------|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电机三相绕组是串联的,控制三相的三个继电器其中之一闭合,另外两相也就有电了,这样使得另外两个继电器输出端都带电(220V)。此时,即使只闭合一相或者两相,三个继电器输出端都带电,导致检测的状态不准确。
   小弟新手,请求各路高手帮忙。不胜感激。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

楼主:
有人没有啊?
要沉下去了。。

网友A:
考虑检测两相之间的电压,即线电压。

网友B:
那也还剩一相

网友B:
用三只光耦通过限流电阻分别在UV——VW——WU三相采样,然后再送单片机。
以上为本人的浅见,具体可行度还请前辈们指教

楼主:
想了想 确实还只能检测两相之间的线电压。
多谢大家了。

网友C:
检测三相电流不就更为准却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不同负载的电机 电流变化幅度太大
而电压基本上是稳定的

网友D:
貌视确实只能检测两相之间的线电压

网友E:
用互感器解决

网友F:
8楼: 检测三相电流, 单片机软件最简单. 但是外围电路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成本高.
另有办法, 检测电压相位关系, 要用 A/D 来检测和判断, 软件复杂写, 但电路很简单, 线电压分压后送 A/D 口就行了.

网友G:
。。支持一下,大家帮帮这个兄弟

楼主:
多谢大家啦

网友H:
只是检测继电器的闭合和断开不用搞这么复杂吧

网友I:
你想确定3个继电器有没有闭合,那就装一个缺相保护不就好了,干嘛要到输出去接220呢

楼主(2010-05-24):
只是检测继电器的闭合和断开不用搞这么复杂吧
引用 网友H:

那您能否给出一个简单的方法呢?呵呵
多谢啦

网友J:
装个电压继电器做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