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驱动8080接口的TFT lcd~~

楼主(2010-03-31):
怎么驱动8080接口的TFT lcd~~
目前我的cpu自带的lcd控制器只支持黑白的stn lcd,不支持tft lcd,但是目前我们要换彩色tft lcd,但是不计划外扩lcd控制器(会加大成本 和体积),所以希望大家给点建议。。。选择lcm吗?
目前找来一款8080接口的lcd  ,小弟不知道该怎么来驱动它呢       望大家指教

网友A:
您所说的LCM就相当于集成了LCD控制器。

或者换带LCD控制器的CPU,或者外扩转换板(或集成到LCD)上。

网友B:
8080的时序比较简单,模拟时序就可以了

网友C:
什么型号的CPU?

网友D:
我有相关的资料 不知道需要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