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M3S600的UART接收不能RX中断问题,急!!

楼主(2010-03-31):
lm, UART, se, pi, IO
void uartInit(void)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tlClockSet(
      SYSCTL_USE_PLL
//      SYSCTL_USE_OSC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6MHZ
      |SYSCTL_SYSDIV_5);                       //  设置晶振为时钟源
//      |SYSCTL_SYSDIV_1);                       //  设置晶振为时钟源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  使能UART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  使能RX/TX所在的GPIO端口
// UARTFIFOLevelSet(UART0_BASE,
//      UART_FIFO_TX1_8,
//      UART_FIFO_RX1_8);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  配置RX/TX所在管脚为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UART收发功能
    UARTConfigSet(UART0_BASE,                               //  配置UART端口
                  250000,                                   //  波特率:250K
                  UART_CONFIG_WLEN_8 |                      //  数据位:8
                  UART_CONFIG_STOP_TWO |                    //  停止位:2
                  UART_CONFIG_PAR_NONE);                    //  校验位:无
    UARTEnable(UART0_BASE);                                 //  使能UART端口
UARTIntEnable(UART0_BASE,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 UART_INT_FE);
IntEnable(INT_UART0);

// IntPrioritySet(INT_UART0,0x00);
}

void UART0_IS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char i;
    ulStatus = UARTIntStatus(UART0_BASE, true);                 //  读取当前中断状态
    UARTIntClear(UART0_BASE, ulStatus);                         //  清除中断状态
if(ulStatus & UART_INT_FE){           //接收帧错误中断和暂停错误中断
  RxAddr = 0;
  RecFig = false;
  HeadFig = true;
  i = GPIOPinRead(GPIO_PORTA_BASE,PIN4);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PIN4,~i);
}
    else if ((ulStatus & UART_INT_RX)||(ulStatus & UART_INT_RT))          //  若是接收中断
    {
  i = GPIOPinRead(GPIO_PORTA_BASE,PIN3);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PIN3,~i);
  if(RecFig == true){
   if(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true){
    RxBuf[RxAddr] = UARTCharGetNonBlocking(UART0_BASE);
    RxAddr++;
    if(RxAddr > 512)
    {
     RxAddr = 0;
     RecFig = false;
     HeadFig = false;
    }
   }
  }
  else
  {
     if(HeadFig == true){
    if(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true){
     if( UARTCharGetNonBlocking(UART0_BASE) == 0){
      RxAddr = 0;
      RecFig = true;
      Dmx_Sign = 200;
     }
     else {
      RxAddr = 0;
      RecFig = false;
     }
     HeadFig = false;
    }
   }
  }
    }
}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请大侠们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发现不出来

网友B:
你在startup_ewarm文件中是否有加 中断函数的声明?

楼主:
我用KEIL,已经加了,可以其他的中断,比如RT OE BE PE TX等等,就是不能RX中断,
晕!!!!!!!!!!!!!!!!

网友C:
放平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