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电阻电容及开关,控制LED亮灭

楼主(2010-03-31):
请问如何用三极管,电阻电容,开关,控制LED亮灭,按一下,LED亮,再按一下,LED灭
个人感觉用多谐振荡电路来实现,不知对不对

网友A:
还真不懂

网友B:
直接用自锁开关就行了,按一下开关接通LED亮,再按一下开关断开LED灭,哈哈

网友C:
多谐振荡??楼主实现下看看吧。出个图。。开关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D:
什么意思啊?有开关还怎么按一下,LED亮,再按一下,LED灭,那不是多此一举吗!还是想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做呢?

网友E:
直接用自锁开关就行了,按一下开关接通LED亮,再按一下开关断开LED灭,哈哈
引用 网友B:
方便,好用。。

网友F:
什么意思啊?有开关还怎么按一下,LED亮,再按一下,LED灭,那不是多此一举吗!还是想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做呢?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