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生pwm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0-03-31):
给位大侠 小弟最近要设计一个电路 用以产生的占空比 和频率的可调脉冲

网友A:
用单片机吧。很简单就能实现。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B(2010-06-02):
还是用软件吧

网友C:
单片机,有ad转换的,直接可以调,上网找下,这种技术现在都很成熟了

网友D:
需要很精密的话  还是用单片机吧
荣国简单的控制 可以用555   或者运放 都能实现的

网友E:
是,用555嘛

网友F:
555,经典电路。

网友F:
网上太多了。自己搜下吧。